请教各位关于boost converter 系统稳定的问题

楼主(2008-12-02):
下面的图是一个BOOST converter(开关频率=1*e6)的整体环路的频域响应图(还没加补偿电路)
这幅图怎么看啊?一般情况下都是看增益等于0时的相位裕度来说明系统是否稳定。
可是这幅图怎么看啊?相位裕度为多少?为什么增益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大,我应该对电路做哪些改进?请教各位!

网友:
楼主是拿什么仿的? MATLAB吗,能不能把系统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楼主没注意增益是负的?

网友:
是减少。不是增加。

网友(2009-01-03):
It's just the bode plot of the plant stage, seeing from the negative gain of the low frequency. Actually, you need to add the control circuit which will give enough gain at low frequency (for example, 80db or greater) and model the pwm block ( if you use such method, that means you need to model the switch and diode). After including the control circuit, the whole loop gain will be changed into positive, and you can measure the loop stablity. For system design, you need to get the model of the control IC(normally, can model it as OTA, and adding the compensation component).

引用 楼主:
下面的图是一个BOOST converter(开关频率=1*e6)的整体环路的频域响应图(还没加补偿电路)
这幅图怎么看啊?一般情况下都是看增益等于0时的相位裕度来说明系统是否稳定。
可是这幅图怎么看啊?相位裕度为多少?为 ...

网友(2009-03-28):
zhi chi yi xia...

网友:
看不太清楚,最好把应用图带上,也好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2009-06-14):
看起來有點怪怪的
好像不太對

网友:
上面有人说了
你在低频处是负增益
应该加上误差放大器
使得变成正增益。
然后看0DB时的
相位裕量

网友:
loop gain 该是正的才对,估计你建模有问题!

网友:
要把放大器加上,增益都负了。
貌似在10E5频率上有双极点重合,要注意,可能会不稳定。

网友(2009-08-27):
估计是设置错误导致的,根本就没有Gain嘛!

网友:
这肯定是稳定的,dc gain都是-40db

网友(2010-12-14):
's just the bode plot of the plant stage, seeing from the negative gain of the low frequency. Actually, you need to add the control circuit which will give enough gain at low frequency (for example, 80db or greater) and model the pwm block ( if you use such method, that means you need to model the switch and diode). After including the control circuit, the whole loop gain will be changed into positive, and you can measure the loop stablity. For system design, you need to get the model of the control IC(normally, can model it as OTA, and adding the compensation component).

网友(2011-02-12):
大家帮忙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