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DC综合后在modelsim中把.lib的库加进去做仿真呀?

楼主(2008-12-02):
请教如何在DC综合后在modelsim中把.lib的库加进去做仿真呀?

网友:
库都是有用于仿真的.v的库模型的,直接编译.v文件就可以做仿真了

网友:
将该工艺的.v文件添加到modelsim中,编译就好了

楼主:
我的库没有.v文件呀,哪位朋友能不能告诉哪里可以找到带.v文件的完整的可综合的库呀?

谢谢前面两位朋友的回答。
可是DC自带的库没有.v文件呀,哪位朋友能不能告诉哪里可以找到带.v文件的完整的可综合的库呀?

网友(2009-03-10):
.lib is technology file, modelsim can't read, you have to use .v file.  Library vendor shall provide except you steal it

网友:
将工艺库中的.v 文件加入到modelsim中共同仿真

网友:
You can fine some .v under DC's installation fold.

网友(2010-05-01):
.lib 文件有对应的仿真模型的,将模型库加到modelsim中就可以了

网友:
有的,一般弄不到而已

网友(2011-09-01):
工艺库文件里面一般都自带.v文件的

网友(2012-07-29):
你在target library里面寻找,有对应的verilog文件夹,里面的.v文件应该就是你要找的,记住,不是在DC的安装目录里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