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SPICE 手册中一些问题

楼主(2008-12-02):
为什么.tf 是直流分析范围,而不是交流分析。
.sens 该分析是做什么用的??
在.pz分析中,给出的P/Z结果怎么感觉怪怪的!比如上面给出一个例子,一个简单的差分放大器,为什么会出现两个相临的P点,相隔为10倍频率。而紧临的左半平面共轭Z点。

网友:
.tf是在计算直流工作点的基础上算出的直流增益和输入输出阻抗

网友:
例子呢?

.pz 个人觉得还是比较靠谱吧。

网友:
.sens 是灵敏度分析主要分析每个器件的各个参数对结果的影响
.tz分析把说有pz都计算了,因此会得到很多pz,有些是复共轭的,有些是p和z相等,说明是可以抵消的。

网友:
其实以上计算都是在直流工作点基础上算的,包括.tz都属于直流分析

网友(2009-03-02):
进来学习一下。。。。没用过HSP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