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fopen的语法问题

楼主(2008-12-02):
问个关于$fopen的语法问题

我想把结果输出到指定文件夹路径下面为何不行

initial f1=$fopen("../src/result.txt", "w");
用绝对路径也不行

只能这样,输出的文件在工程文件夹下面
initial f1=$fopen("result.txt", "w");

请问语法上如何去写?

网友:
我是这样做的:
integer fid;
initial
begin
fid = $fopen("../xxx.txt");
#200_000;
$fclose(fid);
$finish;
end

always @(posedge i_clk)
             $fdisplay(fid,"%h",signals);
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楼主提供的好方法

网友:
也可以用
$fwrite($fopen("path"), "%h", sig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