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vcs generate an SAIF file directly ?

楼主(2008-12-02):
hi,everyone

in my testbench, i want to create a SAIF(Switching Activity Interchange Format) file directly with the system functions list as following:

$set_gate_level_monitoring("rtl_on");
...
...

but the vcs report a syntax error of the function.
i wonder that if vcs has the function and there is somethine wrong with using it.

thanks in advance.

sevid

网友(2009-04-22):
是不是没加PLI接口吧?
PLI Availability
In the 2002.05 release, the PLI enhancements include the following:
• Available for VCS, MTI, NCSIM, and Verilog-XL simulators.

Linking the Power Compiler PLI with VCS
This section illustrates how the Power Compiler PLI library can be linked with
the VCS simulator in order to capture switching activity. Basic knowledge on
how to link standard PLI libraries with VCS is requir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is section. Please refer to the VCS manual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how
PLI libraries can be used with VCS.
1. Applicable Versions
This sections applies to the following Power Compiler PLI and VCS
versions:
- Power Compiler PLI Version: 3.4
- VCS Version: 5.2 or later
2. Tools Installation and Required Files
Check that both Power Compiler and VCS are properly installed. Make sure
that the $SYNOPSYS environment variable is set to the Synopsys tools
installation directory, and that the $ARCH is set to the platform architecture.
Also check that you can locate the following files:
- The static link PLI library at:
$SYNOPSYS/auxx/syn/power/vpower/lib-$ARCH/libvpower.a
- The vpower.tab file at:
$SYNOPSYS/auxx/syn/power/vpower/vcs/vcs.sample/vpower.t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