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的负载调整率

楼主(2008-12-02):
LDO的负载调整率怎么会是这样,相位裕度在所有负载电流的情况下都在60以上。

网友:
LDO的负载调整率是DC特性,和AC没有什么关系的。不过看你的曲线,性能太差。

网友:
ac 特性如何,amp增益有多大?

网友:
等一下,好久没有看过LDO了
学习下

网友A:
看你这个line regulation曲线,gain绝对没有60db!可以check下你的op工作状态是不是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个line regulation曲线,gain绝对没有60db!可以check下你的op工作状态是不是正确。

在60左右,OP的增益不能调高,因为这是个两级运放,第一级的输出极点必须在2倍带宽以外,这就有饿、个折中的问题。仿这个曲线是直接加电流源就可以吗?
我看有的怎么加什么压空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