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写这个TESTBENCH

楼主(2008-12-03):
大家好啊,我用ISE的CORE GENERATOR生成了一个插值的FIR,但是,我想写个激励来在MODELSIM验证它的正确性,但是一般插值的激励信号最好是正弦的啊,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写正弦的TESTBENCH,知道的人能告诉我麽?谢谢了啊~~

网友:
用工具产生一段Sin信号,把信号的每个采样点存到一个ROM中,按照采样周期依次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
说白了就是做一张表,查表法。

网友:
nod nodlut最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