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作在亚阈值区的cascode

楼主(2008-12-03):
这是一个工作在亚阈值状态下的cascode,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上面用4个管子而不就用两个,上面这样接发有什么妙处。

网友:
同问,等待那个大侠给解决。

网友:
是为了更好匹配么?

网友:
应该没什么区别,是不是在版图时为了LVS才改过来的,有的识别不了figur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工作在亚阈值状态下的cascode,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上面用4个管子而不就用两个,上面这样接发有什么妙处。

其实从本质上就等效于单一支路的cascode,我看到一个结构用过这种形式
是因为应用,当然这里面的电路没有画出来,是基于闭环反馈的,后面还有一个cascode的支路,
这样并联之后减小了mos管上的电流,也就是减少了跨导,当闭环反馈的时候,计算增益的时候算的是两个管子的跨导之比,这样减小了跨导就能够提高整个的环路增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应用吧,可能还有其他的应用,期待牛人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从本质上就等效于单一支路的cascode,我看到一个结构用过这种形式
是因为应用,当然这里面的电路没有画出来,是基于闭环反馈的,后面还有一个cascode的支路,
这样并联之后减小了mos管上的电流,也就是减少了 ...

开环增益怎么算?算两个管子的还是四个管子的??

网友B:
我也认为是版图的需要
做cascode的时候两个管子中间的source 和 drain 是不引出的,不能单独做匹配,只能连在一起做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认为是版图的需要
做cascode的时候两个管子中间的source 和 drain 是不引出的,不能单独做匹配,只能连在一起做匹配

如果是为了版图匹配,那为什么不把M64和M65的漏极连起来,这样做成插指结构不是匹配性更好吗?

网友:
单纯从线路来看,W乘以2

网友(2010-08-21):
只是一个电流镜,不要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这样做只是为了画版图通过lvs,不是识别不了figure

网友(2012-06-26):
只是一个电流镜,不要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这样做只是为了画版图通过lvs:
这样做容易改版时调节电流。

网友(2023-12-08):
纯粹就是为了画版图的时候,可以不用把电流镜管的漏端全部都短接起来啊。从功能上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