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插值滤波器

楼主(2008-12-03):
现在我要做一个基于FPGA的插值滤波器,我有两种思路,一种是用MATLAB和SYSTEM GENERATOR来实现,用FDATOOL来计算出滤波器的系数,然后用DAFIR来进行插值滤波,最后将这个模块用SYSTEM GENERATOR来产生VERILOG代码,和TESTBENCH,但是我在产生的时候出现网表问题,想了很久还是想不通,有谁对这个思路比较熟悉的能给点意见麽?
另一个思路是直接用IP CORE来设计滤波器,但是得自己写激励来在MODELSIM里验证,我写不来正弦激励,有谁可以帮助我麽?
谢谢了啊~~老师给的题目,好多个月了,但是我就是弄不出来,都快急死了~

网友:
中意互联 为您你提供200M免费全能空间

中意互联 为您你提供200M免费全能空间,

支持绑米,FTP管理.有管理控制面板.支持ASP+ACCESS+NET+PHP+MYSQL.
※ 此款空间完全免费,开放申请中……
※ 网站空间200M,资源有限,每用户只能申请一个;
※ IIS可扩充,每IIS一元每年;
※ 独立FTP帐号1个,200个IIS连接,流量不限;
※ 拥有控制面板,可进行FTP密码等多项实时更改;
※ 支持JAVAScript以及VBSript客户端脚本;
※ 支持ASP、ASP.net、PHP、CGI程序;
※ 支持Access、MSSQL、MYSQL数据库;SQL空间需另购;
※ 正版防毒系统定时更新病毒代码库在线杀毒;
※ 服务器组件支持 动易 新云 AspJpeg Jmail AspUpload
演示地址:http://www.chinansi.com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插值滤波器是否是指提升采样率的最简单的插0之后的滤波器?
其实在fdatool设计产生滤波系数之后自己写verilog好了,不难的,至于fdatool直接产生的verilog code好像是不可综合的,带行为级的,反正我是没有直接使用过。。

还有正弦激励信号可以用matlab写程序生成,部分参考如

假设是信号是10位字长,那么:

x=0:2.*pi./1024:2.*pi;
y=1024.*sin(x);
y=round(y);%这个是四舍五入的函数

网友(2011-11-28):
回复 网友A:

    你好  你做过delta sigma 前面的 插值滤波器么?小弟有问题请教。

网友(2014-11-28):
用fdatool生成的代码是可以综合的,只不过效率不高而已。用matlab生成离散的正弦激励,导出txt文本,然后再导入verilog里做测试即可

网友(2015-02-05):
自己用HDL写,这是最明智的办法,别太相信工具,况且你是要转化为RTL,时序什么的自己控制最好,工具给你生成的,保不齐出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