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问题

楼主(2008-12-03):
请问各位:我用HSPICE文本作瞬态分析,分析了不同的电压,图形AVANWAVES窗口中的横坐标是时间,怎样设置变成用我分析的不同电压做横坐标?先谢谢各位!!

网友:
那是你的分析目标变了吧
设置是要跟着变的。
一个简单的比方是分析MOS I/V特性,横坐标就是电压,这时候要用到直流扫描就OK

网友:
不知道measure 的manual有这说明没?

网友(2020-01-15):
怎么测输出电压随输入电压的变化

网友:
custom waveview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