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高扇出的问题

楼主(2008-12-03):
如果说一个设计中有一个加法器去驱动32个乘法器,关键路径为一个加法器(负载32个乘法器)和一个乘法器;那么一个加法器去驱动32个寄存器,这时的关键路变为一个加法器的延时,是否后者的时钟频率会更高呢?
(后者一个加法器驱动32个寄存器是否叫高扇出呢??)

网友:
看不懂你的问题

你是说高扇出会带来更多延时还是啥意思?

楼主:
就是说两种设计那个的关键路径延迟要小一些

网友:
为什么不是一个加法器的输出直接复制,然后各驱动16个乘法器呢?

网友:
当然是后一种频率高了

网友(2009-01-02):
应该不是的,我认为第二个也是二者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