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最近在做PCI桥的扩展,但是遇到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8-12-03):
PCI桥的下级总线上插上PCI采集卡,计算机能够发现该PCI采集卡,但就是不能够正常安装的驱动程序;如果把该采集卡插入PCI桥的上级总线的槽位中,则一切正常,请问应该怎么分析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PCI中断映射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