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仿真的问题(同步电路中的异步信号)

楼主(2008-12-03):
以前做前端的时候,常常碰到仿真异步复位电路或者穿过多时钟域的信号的时候,总有机会碰到出现红色的X态,并且会一直传递下去影响整个电路的仿真。
不知道这种情况大家怎么处理?我当时只能傻傻的改测试向量的时序。
谢谢指导!

楼主:
看到有人回复,一阵激动,谁知道是广告,呵呵。

请路过的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可以用force release 语句来强制信号在确定时刻的值进行仿真!

楼主:
谢谢love-asic的解答,现在明白了,多谢!

网友:
不懂,但是用force 不太好吧?一般我们都不大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