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odelsim中如何将内部信号打印输出到屏幕啊?

楼主(2008-12-03):
请教各位,在modelsim中如何将内部信号打印输出到屏幕啊?波形是看得到,不过我想讲内部信号输出到屏幕或写到文本文件应该怎么做啊?
比说,顶层模块是top,子模块为m1,m2,m3,可不可以在顶层模块的testbench中用命令将m1,m2,m3之间的内部信号写入文本文档啊,命令怎么写?

楼主:
怎么输出啊,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直接在顶层采用top.level1.xxx的方式指定top下level1模块下xxx信号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写入文档就用$fwrite($fopen("file"), "%h", top.level1.xxx)就行了

网友(2009-12-20):
fwrite 挺好用的吧

网友(2010-01-20):
非常有用,受教了

网友(2010-06-11):
我赞同#3的观点

网友:
我也想知道呀 可是问题好像没能解决哦 此情况在verilog中和vhdl中该分别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