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MODELSIM里一仿真就没有反应了?

楼主(2008-12-03):
module pfd(Ref,div,dn,up,Din);
input Ref,div,Din;
output up,dn;
reg dn;
reg up;
reg rst;
always @(posedge Ref or posedge rst)
begin
    if (rst==1)
    dn<=0;
    else
    dn<=Din;
end
always @(posedge div or posedge rst)
begin
    if (rst==1)
    up<=0;
    else
    up<=Din;
end
[email=always@(up]always@(up[/email] or dn)
rst=up&dn;
endmodule
这个是我的程序
谢谢指教!!!

网友:
这个代码是不可综合的 如果是仿真还可以,如果想硬件实现就有问题了

楼主:
我不是综合电路的
就是用来行为级仿真的
电路是用全定制实现的
之前先整个行为级仿真一下而已
所以不用考虑综合的问题
但是一点仿真就没有反应了~

网友:
都没有激励怎么能跑得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