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在调用DDR2模型仿真

楼主(2008-12-04):
modelsim在调用DDR2模型仿真时
以samsung的SRAM K7K1636T2C 为例,可以下载verilog 的simulation models
DDR2模型仿真时可以直接作为一个模块调用,从而进行仿真

但是samsung的SDRAM   K4T51043QG ,可以下载的verilog 的simulation models是一个.vp的文件
对于这种.vp的文件的仿真模型应该怎样进行仿真呢

希望知道的GGJJ们给点教导

网友:
.vp文件是通过vcs加密过的verilog文件,只有用vcs才能仿真

楼主:
但是在下面这个网址里清楚的分开了VCS和modelsim的模型啊
http://www.samsung.com/global/business/semiconductor/productInfo.do?fmly_id=108&partnum=K4T51043QG

VCS和modelsim模型下下来的都是.vp文件

再问一下,VCS中vp文件的用法与v文件一样吗?

网友:
lz文本打开文件看看内容,如果能看到且是verilog语法,那就可以直接用modelsim仿真的

楼主:
的确是verilog语法的
但是编译的时候报错
# ** Error: tb/815452ddrii_modelsim.vp(607): in protected region

# ** Error: E:/ddr2_model/sim/tb/815452ddrii_modelsim.vp(607): syntax error in protected region.

不知道是不是编译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参数之类的要设置,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麻烦可爱善良的GGJJ回答一下吧

网友(2009-09-22):
晕,那个是用来做仿真的。。。

网友(2010-01-14):
编译时候使用选项:vlog +protect DDR2.vp就行了

网友(2010-12-15):
感谢  收下了

网友(2015-03-20):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神指点,我在搞PCIE的仿真,遇到类似问题,现在解决了,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