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tlab仿真dc-dc

楼主(2008-12-04):
大家是不是用matlab仿真dc-dc的稳定性

网友:
I think most people use PSPICE to perform behavior simulation.

楼主:
I donot think so
很多公司都不用PSPISE啊,都是自己联系时用的

网友:
感觉还是pspice的多吧!!!

网友:
我也想用MATLAB来仿真,但是。。还在学习中

网友:
这个肯定好东西

网友(2009-01-07):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怎么用matlab仿稳定性?

网友:
If you want to inspect the stability issue of DC-DC, you can refer the book "Fundamental of Power Electronics"
There are small-signal models for your convenient usage.

网友:
用SImetrix比较好,上手容易。

网友(2009-02-08):
Multisim 相比起来很容易上手,界面也不错。可以试下

网友:
怎么没有人做个说明,如何仿真,给个灵感啊

先多谢了

网友(2009-04-17):
来看看讨论结果

网友:
Pspice仿真电源不是太好,应该用Saber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有资料请共享

网友:
有没有小信号方面的资料,涉及到IC设计,以上的工具恐怕都不行吧

网友:
偶基本用matlab分析系统稳定性,然后

偶基本用matlab分析系统稳定性,然后用hspice 仿真
例如
s=tf('s');
A_pwm=5;a=2*pi;
L=10e-6;Co = 180e-6;ESR = 0.012;R=3.3/5;
w0=1/sqrt(L*Co);f0=w0/a;
Q=R/L/w0;
wesr=1/ESR/Co;fesr=wesr/a;
A_LC=1/(s^2/w0^2+s/w0/Q+1)*(1+s/wesr);
f_wanted_cross=10e3;
fcross=0.8*f_wanted_cross;Wcross=a*fcross;
fp0=1/A_pwm*fcross;wp0=a*fp0;
fz1=f0*1;wz1=a*fz1;
fz2=f0*1;wz2=a*fz2;
fp1=fesr;wp1=a*fp1;
fp2=5.5*fcross;wp2=a*fp2;
A_EA=(wp0/s)*(1+s/wz1)*(1+s/wz2)/(1+s/wp1)/(1+s/wp2);
A_loop=A_pwm*A_LC*A_EA;
margin(A_loop),

网友:
关注一下,matlab仿真

网友:
一般用SABER

一般用SABER,MATLAB一般原理性仿真还可以,再复杂的就不容易了。

网友(2009-06-01):
两种都可以的吧,最近在学习不知到pspice仿真结果和实际有多少的参考价值

网友:
不知道怎麼使用ㄟ~

网友:
只要把你的transfer function丟到Matlab內
搭配指令就可以畫出bode圖
觀察系統是否穩定了

网友:
multisim元件库模型有问题,不要用,
可以用pspice,或matlab

网友(2009-11-12):
我自己写过matlab code,来仿真voltage mode的buck 和 current mode的boost,都可以仿出来,其实主要就是如何做model,然后写传递函数,有时会对仿真结果又点怀疑,其实这只是一种方法而已,而且一般只能用在CCM,结果出来,一般我会用SPECTRE做Tran来验证,(line/load transition)

网友:
matlab和pspice仿稳定性有啥大的区别没??还是个人习惯问题?

网友:
pspice,hspice,spectre
matlab及simulink

网友:
用什么仿真都差不多,关键是建模,模型好,仿真的效果就好,模型又问题,结果一般都有问题。而如何建模,尤其是变压器,还在学习中……,好希望有人能提供提供资料及具体的仿真方法

网友:
用Pspice 或者hspice比较好

网友:
用的好才好,用不好就不好,不是软件好不好,而是用的好不好。
如果有画完原理图,按一下开始,就能完美输出所有仿真结果,并于真实实验误差不大,那时候,就是软件好了。
不然,都是靠建模计算仿真,靠的还是人的经验,而不是傻傻的只知道计算的软件。

网友:
还是用传递函数分析吧

网友(2009-12-17):
一般IC Designer 用的是什么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