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line adc 采样数据做FFT分析问题

楼主(2008-12-04):
为什么采样频率是输入信号频率的整数倍时 采得的数据作FFT结果很差,
具体表现为INL, DNL,有效位都很差。这其中有什么规律?

网友:
是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
你这样采样会导致频谱泄露(spectrum leakage),换言之你采集的数据不完整,建议学习相干采样(coherent sampling)原理,有助于你理解这个问题。

网友(2009-01-13):
不是信号频谱泄露的问题吧,感觉是在某些输入频率上,你的各次谐波折回来的时候叠在比如二次,三次这个分量上,所以造成SNDR比较差了

网友: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一半FFT算完后数据都很比实际值小。

网友:
这个说穿了 就是 采到的点其实 是些相同的点的不断重复  所以对数据的采集本来就是不对的  所以结果会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