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IC设计需注意的细节

楼主(2008-12-05):
模拟IC设计需注意的细节

网友:
附件内容如下,大家就不用下载了

浅谈模拟IC设计流程(一)——电路图的画法
    想到采用这个题目也是因为工作中碰到了问题,尽管我的经验也不是很多,还是想就这个话题来谈一谈我的看法。
    做模拟电路设计,很多事情在最开始的时候需要不怕麻烦,只有这样到后期做版图和其它相关工作的时候才能避免更多的麻烦。这个是前辈的经验,当然也是吃亏受教所得。模拟电路所用的器件,不外乎MOS管,电阻,电容,三极管等,复杂一些的如射频电路,可能会用到一些RF MOS管,变容管,电感等。很多人觉得利用器件的symbol搭建电路无非就是将器件连接一下,加一些pin就可以了。果真如此吗?
    我想要强调的第一点就是:当你调入这些管子的时候,有4端口的symbol就别用3端口的了!例如调用一个NMOS管,如果用3端口的器件symbol,那么衬底与S端很可能是默认相接的。而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假入电路中你使用了casecode结构,第二层管子的衬底到底需要接到哪里?源端还是地?在电路图上清楚标明这个连接关系,你会发现到做版图的时候会省掉很多麻烦。
    第二点:假设你做的是混合信号设计,别忘了在各个层次上将数字电源地与模拟电源地的pin分开。如果同一个电路图中既有模拟电路又有数字电路,那就放两组供电源地使用的PIN吧,模拟一组数字一组。这样做的理由是当你做到项目设计的最顶层时,出于噪声隔离的要求,将模拟与数字模块的电源地分开也许是必须的,而这个要求需要从电路的最底层做起。不要把这个问题留到最后来处理,那样会让你在修改电路图的工程中痛苦不堪,更糟糕的这个时候你修改的电路图还需要重新做仿真验证。这种后果其实对我说的第一点也同样适用。
    第三点:连接电路图中的器件的时候,把它们的位置尽量放得合理一些,差分对并排放,差分电路机构要对称,连线要清楚,不要拐来拐去的。说句实话,第一眼看到的电路图如果乱糟糟,我根本没有兴趣往下看了。一幅“清秀”的电路图最起码不会让人烦躁,而做模拟IC最需要的就是耐心和细心。如果考虑到设计的可交接性,则更需要如此。如果自己都觉得看电路图麻烦,别人就更不用说了。需要记住一点,你做的设计需要别人能理解。
   第四点:电路图的命名。做设计的时候,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看到一个个cell name却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对于这种命名方式的设计我往往会失去耐心。看了这么多IC设计的书,常用的电路模块基本上就是那些。写清楚模块的名字,如 OPA,OTA,RES,CAP,IND等等,后面跟上所用的模拟名也就差不多了。我经常用的方式就是***_for_***,for前面的*是OPA一类的模块简称,后面的是功能模块名。这是对底层cell的命名方式。再往上到功能模块的命名就更简单了,是什么功能就叫什么,如果多个重用就编一下号。我的方式并不一定好,但最起码能从cell name上看出层次和用途来。现在各个foundry厂商都提供PDK库,参考PDK库里面的命名方法也不错。
    关于电路图的画法,我就说这么几点。有高手看到的话请帮忙补充。

网友(2009-04-11):
十分有道理,感谢总结

网友(2011-02-22):
回复 楼主:

    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