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如果把output连接到Ground,会发生什么?

楼主(2008-12-05):
如果一个BUCK regulator,把output接到Ground,那么会发生什么呢? 以下是菜鸟的理解,呵呵,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在steady state的时候突然把Vout接Ground,那么Vout电压成为零,导致进入Under voltage Protection Mode (UVLO), 然后PWM 试图更加Turn on High Side FET以保证更长的ON time period, 但是只是把更多的输入电能直接通过inductor,导致电流值不断积累上升,但是这些电流没法被输出 电容转化为稳定的电压值--因为OUTPUT被短路。所以可能导致最后由于电感电流过大,导致电感饱和?(Vout=输出电压)

网友:
和UVLO无关吧,根据design不同反映会不同我猜会不断过流保护

网友(2011-04-27):
PowerFet很可能烧掉!

网友:
it will affect the over-current prot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