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的补偿问题(大家来救命啊)

楼主(2008-12-05):
调了好久这个电路,PM始终没有解决,各位大侠看看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
我用一个单位增益补偿单元,产生一个零点,附加产生一个极点,这个极点用ESR零点补偿掉,这个零点用来补偿运放的输出极点。看得到的波形图怎么感觉产生了一个右半平面的零点,反而使PM更小。是我电路的问题还是没有调好的问题?困惑啊?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用.pz v(44) v3 来分析单位增益补偿单元,为什么得到的零极点频率都相等?怎么来看这部分产生的零极点频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用.pz v(44) v3 来分析单位增益补偿单元,为什么得到的零极点频率都相等?怎么来看这部分产生的零极点频率?

The forward loop is a three stage Opam, and the feedback loop include a frequency fac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forward loop is a three stage Opam, and the feedback loop include a frequency factor.

Can you explain it in details? thank you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啊

网友B:
关于LZ提出的问题,我估计是LZ大概忽略了功率管的寄生电容也产生一个寄生极点;
我算了一下电路中的零点,估计在20K左右,而从你的PM图中,我们可以发现,20K没有出现拐点,从PM上看,近似是平的,没有相移,倒是对应的45左右的频率为400K左右,对于400K这个第二极点的产生,有两中可能,第一:就是LZ所说的产生一个零点而附加产生的极点 第二:就是由功率大管的寄生电容引起的极点, LZ说过,附加产生的极点是用来抵消ESR零点的,经计算,esr零点为318K左右,从PM图中也没看出有零点的现象,看来已经满足LZ的要求,零极点抵消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 对应的45的产生的第二极点是由功率管的寄生电容引起的

还有LZ的电路和Design of High-Performance Voltage Regulators Based on Frequency-Dependent Feedback Factor这篇IEEE论文结构相同,估计LZ已经看过,如果没有,可以参考此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LZ提出的问题,我估计是LZ大概忽略了功率管的寄生电容也产生一个寄生极点;
我算了一下电路中的零点,估计在20K左右,而从你的PM图中,我们可以发现,20K没有出现拐点,从PM上看,近似是平的,没有相移,倒是对应的45左右 ...

谢谢!分析的很详细,可我还有些问题没有明白:
1.功率管的寄生电容也产生一个寄生极点是不是就是运放输出级产生的极点?如果不是,表达式是什么样的啊?这个单位增益补偿单元产生的零点就是补偿运放输出级产生的极点。
2.这个单位增益补偿单元产生的零点估计在20K左右,而在PM图中,我们可以发现,20K没有出现拐点,从PM上看,近似是平的,没有相移,这是否说明这个零点已经补偿上了极点?
3.我用.pz v(44) v3 来分析单位增益补偿单元,为什么得到的零极点频率都相等?是不是语句写错了,怎么来看这部分产生的零极点频率?
谢谢你提供的文献,我看的也是这个,不知道还有没有同样结构的论文了?
十分感激!!!

网友:
You should do miller compensation for M8

网友B:
昨天没有考虑仔细,抱歉了
1关于你提的第一个问题:功率管的寄生电容也产生一个寄生极点是不是就是运放输出级产生的极点?或许各人的看法不一样,我说的寄生电容是功率管的栅极产生的寄生电容,这个电容应该有反偏电容和正篇电容两部分组成,可以参考一下书籍
2这个单位增益补偿单元产生的零点估计在20K左右,PM图上没有,说明已经被补偿了掉了,上次没有说明白,在你的电路图中,差分对的输出的寄生电容和寄生电阻也会产生一个极点,根据MODEL,你可以估算出这个极点的大小, 如果按你所说的这个零点是用来补偿掉输出级极点的话,我估计第二极点应该是差分对输出级的寄生电容产生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单位增益补偿单元应该产生一个零点,两个高频极点, 是这里面的一个极点产生的,这也需要计算才能得出
3.关于仿真的问题,如果你觉得结论有疑问的话,不仿把单位增益补偿单元这一块拿出来单独仿,这部分零级点的计算论文已经有了,LZ可以理论算一下,如果不能直观看出来的话,可以写传递函数,关于论文给出的零级点表达式,我本人算出来,第三个极点和它的不一样,LZ如果也计算了,可以告诉我答案
其他同样结构的论文我也没看过,我也是在此论坛上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没有考虑仔细,抱歉了
1关于你提的第一个问题:功率管的寄生电容也产生一个寄生极点是不是就是运放输出级产生的极点?或许各人的看法不一样,我说的寄生电容是功率管的栅极产生的寄生电容,这个电容应该有反偏电容和 ...

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我在调一些参数改变零极点的位置时,有的时候极点会出现虚部,我们在估算的时候都假设的虚部等于0,这样的极点能补偿吗?而且奇怪的是那些极点跟我调的那个量一点关系都没有,比如我调RESR的值,在一定范围内只改变了零点的值,在过一个范围内别的极点都出现了虚部,困惑。
论文上第三个极点应该没什么问题,我推出来的也是,但是用了个假设,那两个极点离的比较远。影响应该不是很大。
你说我将这个用于低压的电路用于正常的5V到3.3V电路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怎么感觉这个电路只能用于低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LZ提出的问题,我估计是LZ大概忽略了功率管的寄生电容也产生一个寄生极点;
我算了一下电路中的零点,估计在20K左右,而从你的PM图中,我们可以发现,20K没有出现拐点,从PM上看,近似是平的,没有相移,倒是对应的45左右 ...

朋友有没有什么qq之类的东西,咱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B:
LZ说在调一些参数改变零极点的位置时,有的时候极点会出现虚部?
先问一下,你仿真能够得出OP的零级点吗? 还是根据传递函数理论推出来的?
我仿真只会看相位欲度,对于BODE图来说:没有虚部这个概念,我们只讲一阶还是二阶,,,.如果用根轨迹法的话,就用极作标了
一般只要工艺可行的话,输入电压越高,电路越好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说在调一些参数改变零极点的位置时,有的时候极点会出现虚部?
先问一下,你仿真能够得出OP的零级点吗? 还是根据传递函数理论推出来的?
我仿真只会看相位欲度,对于BODE图来说:没有虚部这个概念,我们只讲一阶还是二 ...

我用HSPICE中的一个命令 .pz 就会输出零极点的值。
LDO的相位裕度一般怎么仿真,我看网上说了好几种仿真的方法,我都试了一下,可是得到的结果都不一样,
你一般怎么仿真?

网友:
请按三级运放来补偿,考虑ldo的负载变化。

网友C:
如果还搞不定,你给设计参数,我来帮你做,收一点报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还搞不定,你给设计参数,我来帮你做,收一点报酬。

我就是按三级去补偿,产生两个零点去补偿,报酬在什么范围?

网友C:
你还是把你的设计要求贴出来吧。
你的运放都没设计好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把你的设计要求贴出来吧。
你的运放都没设计好捏。

为什么说我的运放还没设计好?
用这种结构做出来就可以,性能差不多就行!

网友:
LDO的相位欲度仿真一般是在反馈环端断开, 根据国家半导体的资料上介绍:加大电感和大电容进行仿真或者加变压器法
LZ的这种补偿结构:如果只从补偿角度来看的话,应该不算太难!好好分析,,就可以深刻理解了

网友:
没看明白这个是什么?

网友(2009-01-06):
我的建议,驱动调整管的运放请不要使用两级的,如果觉得增益不够就用层叠,调整管栅极的极点必然存在,宁可让它更加低频也不要另外引入极点。用你这个电路的零点去补偿调整管栅极极点,留负载端极点作为移动主极点不管。你这个电路也引入2个极点,注意调整电路管子尺寸使其一个较高频极点可忽略,另外的一个极点掉落在陶瓷电容的ESR作用级别(大约在1MHZ~10MHZ之间)。

网友:
驱动调整管的放大器一级输出的极点楼主没有考虑进去。论文里的电路是通过调整管子沟长与电流而把这个极点丢远的。另外,
这个电路不止用于低压下,5V完全没有问题,我经过流片测试过这样结构的电路,唯一的遗憾就是噪声略微大了些。

网友(2009-02-12):
这位兄台,看你的这个帖子也好久了,一直默认为你的电路尺寸是合理设计过,今天仔细看了一下,个人鄙见,你的EA设计好像有问题吧,你有单独把EA设计好么?看起来直流工作点都还有问题呢。

网友:
10uf的CAP的ESR只有50m??

网友:
EA第一级,第二级,输出各产生一个极点,令外计算产生零点的电压跟随放大器,肯定还有一个极点。

网友(2011-03-24):
你的EA两端稳定时近似相等吗?如果不等就有问题!

网友(2011-08-17):
围观大家讨论

网友(2011-12-05):
研究研究

网友(2024-02-17):
EA是的好好设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