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DC-DC环路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8-12-05):
请教一下高手,想用spectre仿真验证DC-DC环路稳定性,因为PWM调制及功率级是离散系统,对功率级进行小信号建模后,能不能依据小信号模型做一个电路代替原来环路中的功率级,然后直接进行ac扫描得到波特图,该怎么做这个电路?

网友:
环路稳定性可以用matlab仿真

网友:
DC-DC还是很重要啊,不过还没怎么做过这方面

网友(2009-01-13):
If you want to inspect the stability issue of DC-DC, you can refer the book "Fundamental of Power Electronics" There are small-signal models for your convenient usage.

网友(2009-03-03):
可以的,采用平均模型即可,其实跟小信号建模是类似的.

网友:
我们所接触到的,都是采用Gm代替后面的离散模块,进行小信号AC仿真的,不过我们使用的是HSPICE
——我仅仅就知道这一点,更详细的还需问问有经验的人。

网友:
一般是去掉比较器,用gm和电阻建模

网友(2010-07-01):
参考5楼吧,平均模型很多时候和小信号模型,瞬态仿真的结果有比较大的差异

网友:
听说需要建模,可以用宏模型代替开关部分

网友(2011-08-02):
持续关注一下。。。哪位大神给个仿真用的拓扑图啊

网友:
一般都是用 matlab 做說

网友:
想知道的更具体点

网友(2011-09-02):
电流模用spectre比较好建模

网友(2012-06-12):
回复 网友A:

   请版主详解   详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详解,多谢!

网友(2013-11-05):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后来搞清楚怎么在spectre里仿真验证DCDC的环路稳定性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gm指的是误差放大器的gm吗?电阻是后面功率级和反馈等效的电流源的内阻?能否介绍的详细点呢?

网友(2013-12-24):
回复 网友A:

  您好!能详细说说嘛,多谢啦

网友:
spectre用VA建立开关电源系统模型,只能观察瞬态特性,无法仿真AC特性。

网友(2014-05-16):
稳定性用小信号是适合的,但是不能完全保证,学习了,

网友(2014-07-16):
感謝大師們指導

网友:
计算环路的传递函数,然后用MATLAB画波特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