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 仿pss不收敛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12-06):
把tstab的时间加大(比如10u s),使用moderate模式来仿真以减少仿真时间。

网友:
10u 也太大了吧???我一般加150n

网友:
你连pll和vco都没分清楚,连moderate算法是什么都不知道--_-!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tstab的时间加大(比如10u s),使用moderate模式来仿真以减少仿真时间。

这要看你的PLL里有没有divider了,哪有通用的灵药

网友:
试试仿个瞬态先

网友A(2009-03-24):
   可以适宜市  additional time, 防震模式 选择 traponly...  起震快

网友:
并不是任何情况都能收敛的。spectreRF的pss只能用于三态pfd没有死区的情况。

网友(2025-10-22):
引用 网友A:
可以适宜市  additional time, 防震模式 选择 traponly...  起震快

请问,additional time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