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pectreVerilog仿PLL时出错?

楼主(2008-12-07):
Hi!
正在用SpectreVerilog仿PLL小数频率合成器,总是仿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错误

Error! simulator spectre ended prematurely.    [Mixed-sig_VMXSEP]
  "IE.verimix",5 :  $ vmx_initialize("spectre",  dc_mode_flag);
Verilog/ Spectre Interface:  X messages sent,  X+1 messages received.  (X不一定是多少)
1 error.

刚开始仿时没错,总是仿一段时间后出错,而且仿完的部分结果都是正确的。
请教各位,这大概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2011-10-30):
回复 楼主:

    Hi, LZ这个问题解决没有啊?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google了一下,就搜到一个结果,说可能是DC convergence的问题。我猜是因为数字模块没有赋初值的原因?
还不确定,在想解决方法。。

网友(2019-04-27):
hi,想问下楼主一开始怎么设置路径将ius和ic5141仿真器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