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天线输入阻抗约140欧姆,怎样与50欧姆同轴电缆匹配连接?

楼主(2008-12-07):
螺旋天线输入阻抗约140欧姆,怎样与50欧姆同轴电缆匹配连接?

网友:
工作频段。低的话用线圈绕一个阻抗变换电路吧。高的话微带线

网友(2010-02-19):
多谢楼上的回答,看来还是微带线作阻抗匹配比较好啊!

网友(2012-08-02):
嗯嗯,楼上答案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