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S接口问题

楼主(2008-12-07):
最近打算做一款用STM32+WM8987的音频方案,我发现STM32的I2S就是有BCLK(位时钟)、LRCK(帧时钟)和SD(串行数据)三标准的IO口啊!但是WM8987就把SD分为ADCDAT和DACDAT两个IO,一个是数据输出口、一个是数据的输入口!我觉得它们都应该和SD连接起来的!不知道对不对?请问哪位兄弟使用过这种4个IO的I2S呢?

网友A:
是将SD信号接到芯片的两个数据IO上,但你需要自己设计个外围的电路来仲裁放音和录音时SD引脚到底接到芯片的那个数据IO.

楼主:
感觉有点违背I2S的感觉!

引用 网友A:
是将SD信号接到芯片的两个数据IO上,但你需要自己设计个外围的电路来仲裁放音和录音时SD引脚到底接到芯片的那个数据IO.

谢谢你的回复!
你的意思是把SD用IO用开关管控制,使得一个双向的IO变成两个单向IO吧!
不过STM32的I2S就是这样的!如果这样连接的话,感觉有点违背I2S标准接口的感觉~~
而且飞利浦的资料也是说标准的IO口就是只有位时钟、帧时钟、串行数据三个IO口的!
和STM32的IO是一致的!
可是我看了很多音频的CODEC的I2S口就是四个IO,把串行数据口分开输入和输出的!
究竟是BCK、LRCK(WS/FRAME)、SD三个IO标准还是BCK、LRCK、ADCDAT、DACDAT四个IO标准呢?

网友(2009-11-27):
违反协议了吧

网友:
最好还是看一下相关的规格书。

网友:
搞不太懂啊,学习中

网友(2010-11-14):
觉得2楼正解

网友(2011-08-20):
违反协议了

网友(2015-05-13):
一种叫标准,一种叫市场实际应用。yeah~

所以做东西呢,还是要满足市场实际。(至少要兼容。)

网友(2021-10-15):
学西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