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SPARTAN中VCCO和VREF

楼主(2008-12-07):
本人新近学习FPGA,现在对XC2S200中的VCCO引脚和VREF引脚有一些疑惑,请朋友帮忙答疑:
(1)VCCO引脚和VREF引脚各起何作用?
(2)在一个bank内是否VCCO引脚与VREF引脚电压要设置一样?
  (3)  VREF作为域值电压,是否是高低电平的域值电压,若本人用I/O口采集一个5V电压作为高电平,在对VCCO供电3.3V的情况
       下,要如何设置VREF,此刻是否要电平转换芯片将5V电压转换为不超过3.3V?

网友:
it is ...

VCCO: bank voltage, for example, if you use the IOs in this bank as 3.3V LVTTL, then you have to power this bank VCCO to 3.3V

VREF: it is reference voltage. for example, if you use the IOs in this bank as SSTL-2 2.5V, then you have to power this bank VREF to 1.25V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VCCO是为BANK的IO输出供电.比如LVCMOS33的信号,这个BANK就要接3.3V.
VREF是为某些特定的信号电平标准提供参考电压,比如DDR,DDR2等. 如果没有用上这些电平标准VREF一般可以做普通IO口.

网友(2009-12-01):
如果Vreff使用特殊电压, 比如1.5V, 那对VCCO是否可以使用FPGA要求的任何可用电压, 3.3 , 2.5 ,  还是必须要到1.5才可以

网友(2010-01-10):
VCCO为io口电压,Vref为特殊电平才用到的。

网友:
大家回答的真不错

网友(2011-03-22):
我也遇到了这个 问 题  问师兄~

网友(2014-08-14):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针对SSTL-2 2.5V,使 VREF 给予 1.25V,而不是2.5V?

网友(2016-03-15):
那么请问一下,在同以bank里面,vcco为1.5v的话。这个bank可以同时支持sstl15、LVCMOS15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

网友(2016-09-03):
请问前辈们,在什么情况下,VREF可以用作通用I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