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如何在simulink仿真中设置仿真精度

楼主(2008-12-08):
simulink仿真时,输出的数据只有9位,请问大家如何提高到16位或者更高?

网友:
这里怎么能发广告呢

网友:
可以在powergui中设定,具体你查找powergui这个单词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用format long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的应该有用,不然google一下就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