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LDO noise test的问题

楼主(2008-12-08):
做仿真时LDO的noise空载和带载的时候,noise数值相差不大。做test的时候

网友:
问题表述的不清晰呀,好好描述一下

楼主:
就是说设计的时候noise的仿真数据在带没带负载的情况下是一样的。但是测试的时候,不带负载测试得到的noise数据和仿真比较接近,带负载的时

网友:
有没有负载对输出noise影响应该不大

楼主:
对呀,是应该影响不大,但是我测量出来,放大200倍后,得到的结果没有负载的时候是10mV的rms值,加负载后是30多mV的rms值!而且加负载大小和TEST的结果没有什么规律,请问高人咋回事呢?

楼主:
对呀,是应该影响不大,但是我测量出来,放大200倍后,得到的结果没有负载的时候是10mV的rms值,加负载后是30多mV的rms值!而且加负载大小和TEST的结果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