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电容与esr

楼主(2008-12-08):
给数字core供电的电源,一般采用什么样的滤波电容?
能帮忙介绍一小常用的各种电容及esr范围吗?及大概什么频率时需要考虑电容的更高级零极点,比如esl的影响?

我设计了一个ldo,采用4.7uf电容,使电路稳定的esr范围为0.3~2ohm,市场上有这样的通用的电容吗?

我知道鉭电容有较大的esr,但是一般鉭电容的esr是不是会超过2ohm?

非常感谢!

网友:
没有那么大吧?一般是0.2左右吧

网友(2009-02-24):
我曾看過
tps62601你可以參考

网友:
就是用铝电解电容阿

网友(2009-08-01):
当然是选陶瓷电容

网友:
贴片陶瓷电容的ESR在10-100m之间

网友:
一般的数字core电源在设计时都会在电源的入口处加一个uF级的大电容,铝电解或钽电容用的比较多,用于储能,其中铝电解电容的ESR会比钽电容的大一些,但一般的电路中都是可以使用的,如果有ESR的要求,也可以几个并联来降低ESR。在core电源的芯片管脚处,一般还会放置100nF或者10nF左右的陶瓷电容,陶瓷电容的ESR比铝电解电容和钽电容都会小一些。

网友:
贴片陶瓷电容 会有较小的esr ,可以来减小紋波,或是通过电容的并联来减小esr

网友(2010-03-25):
一般的电容就可以了吧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设计,我认为你应该让产品来适应市场,而不是让市场来适应产品,陶瓷电容通常会用的比较多一些,因此建议你将Esr设计到50mohm左右。

网友(2010-07-11):
用钽电容

网友(2012-10-24):
回复 网友A:

    请问数模混合电路的电源解耦电容怎么选择呢?

网友:
一般电解电容用于储能,瓷片电容用做旁路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