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 1-1:device descriptor read/64,error -110

楼主(2008-12-08):
将s3c2410的开发板上下载了LINUX系统,当插上蓝牙适配器后串口出现以下打印信息,并且是有时候出现有时候不出现,请问是什么原因?
usb 1-1:device descriptor read/64,error -110
usb 1-1:device descriptor read/64,error -110
usb 1-1: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s3c2410-ohci and adress3
usb 1-1:device descriptor read/64,error -110
usb 1-1:device descriptor read/64,error -110
usb 1-1: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s3c2410-ohci and adress4
usb 1-1:device device not accepting address 4,error -110

网友(2010-02-01):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但是使用不同的内核问题又不同。我使用2.6.29时出现下面的问题:
usb 1-1.1: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s3c2410-ohci and address 4

usb 1-1.1: device descriptor read/64, error -62
usb 1-1.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ab7, idProduct=2000
usb 1-1.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0, Product=0, SerialNumber=0
usb 1-1.1: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Try to bring eth0 interface up......usb 1-1.1: USB disconnect, address 4
eth0: link down
Done
usb 1-1.1: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s3c2410-ohci and address 5

Please press Enter to activate this console. usb 1-1.1: device descriptor read/64, error -62
usb 1-1.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406, idProduct=6502
usb 1-1.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0, Product=1, SerialNumber=2
usb 1-1.1: Product: USB 1.1 Storage Device
usb 1-1.1: SerialNumber: 00000000000123456789
usb 1-1.1: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网友(2015-11-14):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