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1wire ds18b20!有些问题想问下!

楼主(2008-12-08):
我刚刚从网络上下载的一些程序!有人可以帮我解释下其中些参数的含义吗?一开始的com1 com2 com3什么的还有后来的abcdefg具体指的什么意思!
#include
#includ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unsigned char DisBuff[4];
unsigned char COM;

sbit COM1=P2^7;           //定义通信端口
sbit COM2=P2^4;
sbit COM3=P2^5;
sbit COM4=P2^6;
sbit   DQ=P3^7;

#define        a 0x04                  //  AAAA
#define        b 0x01                                        // F    B
#define        c 0x10                                        // F    B
#define        d 0x40                                        //  GGGG
#define        e 0x80                                        // E    C
#define        f 0x02                                        // E    C
#define g 0x08                                        //  DDDD    H
#define        h 0x20

unsigned char code LED_table[]={
a+b+c+d+e+f,                                   //"0"
b+c,                                                   //"1"
a+b+d+e+g,                                           //"2"
a+b+c+d+g,                                           //"3"
b+c+f+g,                                           //"4"
a+c+d+f+g,                                           //"5"
a+c+d+e+f+g,                                   //"6"
a+b+c,                                                   //"7"
a+b+c+d+e+f+g,                                   //"8"
a+b+c+d+f+g,                                   //"9"
b+c+e+f+g,                                           //"H"
a+f+e+g,                                           //"C"
d+e+f,                                                   //"L"
g,                                                           //"-"
0x00                                                   //black
};

#undef a
#undef b
#undef c
#undef d
#undef e
#undef f
#undef g

#define SP 14
/********************************************************/
/*                             初始化系统                                                */
/********************************************************/
void Sys_Init()
{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1ms
  TL0=(65536-1000)%256;
  EA=1;
  ET0=1;
  TR0=1;
}

/*********************************************************/
/*                          初始化DS18B20                                                 */
/*********************************************************/
void Init_DS18B20(void)                //初始化函数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pull DQ line low
  delay(80);      //leave it low for 480~960us
  DQ = 1;         //allow line to return high
  delay(14);          //wait for presence 15~60us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delay(20);          //                           x=1则初始化失败
}
/*********************************************************/
/*                            读一个字节                                                 */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 取数据最高位
  delay(4);
}
return(dat);
}

/*********************************************************/
/*                              写一个字节                                         */
/*********************************************************/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取数据最低位
  delay(5);
  DQ = 1;
  dat>>=1;
}
delay(4);
}

/*********************************************************/
/*                                读取温度                                            */
/*********************************************************/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char t=0;

Init_DS18B20();

Write_byte(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动作  因为只有一个器件
Write_byte(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_byte(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动作
Write_byte(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_byte();    //读取温度值低位
b=Read_byte();    //读取温度值高位
//a=a>>4;         //低位右移4位,舍弃小数部分
//b=b<<4;         //高位左移4位,舍弃符号位
//t=b|a;
//return(t);
return((b*256+a)*10/16); //        b*256+a  把两个8位温度变成16位
}                                                 // *10      扩大10倍从而保留小数位
                                                 // /16      把18b20的输出换算成实际温度,
                                                 //          显示时的小数点视情况而定

/*********************************************************/
/*                                温度显示函数                                    */
/*********************************************************/
void DisplayNumber(unsigned int Num)
{
        unsigned char i;
        EA=0;
        for(i=0;i<4;i++)
        {
        DisBuff=Num%10;
        Num/=10;
        }
/*          if(DisBuff[3]==0)
          {
             DisBuff[3]=0xff;
             if(DisBuff[2]==0)
              {
                DisBuff[2]=0xff;
                if(DisBuff[1]==0)
                          DisBuff[1]=0xff;
              }
          }          */
for(i=3;i>=0;i--)                                                    //消隐无效"0"
   {
         if(DisBuff==0) DisBuff=SP;
         else break;
   }
           delay(100);
        EA=1;

}
/*********************************************************/
/*                              数码管扫描选通                                        */
/*********************************************************/
void Display_Scan() interrupt 1               //中断1触发时,就会指向该函数执行
{                                                                            //并且保留现场,该函数完成后,回到入口,
TR0=0;                                                                   //从原现场继续执行,等待下次中断发生
  TH0=(65536-1000)/256;                                   //1ms
  TL0=(65536-1000)%256;
TR0=1;

        if(COM>3) COM=0;
        COM1=1;COM2=1;COM3=1;COM4=1;
    switch(COM)
    {
        case 0:        P0=LED_table[DisBuff[0]]; COM1=0; break;
    case 1: P0=LED_table[DisBuff[1]]|0x20; COM2=0; break;         //在数码管第二位上点亮小数点
        case 2:        P0=LED_table[DisBuff[2]]; COM3=0; break;
        case 3:        P0=LED_table[DisBuff[3]]; COM4=0; break;
    }
        COM++;
}

/*********************************************************/
/*                                 延时子程序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
/*                                 主函数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temp;
   Sys_Init();
   while(1)                         //死循环
   {
    temp=ReadTemperature();
    DisplayNumber(temp);
   }
}

网友:
要对应18B20的数据手册来看就明白了。

网友(2009-03-22):
中文资料 自己看

网友:
给一个汇编的代码

上传一个汇编的代码,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2015-08-19):
对方是个办法是大哥大哥大帅哥

网友:
找一个18b20datasheet 看一下,对应时序图看

网友:
先看资料,再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