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轻的电源是什么技术制造的?

楼主(2008-12-08):
新的路由器,手机的电源都很轻,体积也小了。请问哪位知道这是什么技术制造的?

网友:
原理应该没有什么变化,主要是元器件的生产工艺变了。

网友(2009-02-04):
这个没什么新技术吧?

网友:
高频谐振技术

网友:
呵呵,简单技术

网友(2009-03-07):
变压器。原来最重

网友(2009-04-27):
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手持式设备有低功耗要求,都是用的电源芯片,无非三种类型的电源技术,DC-DC,LDO(低压降线性稳压器),charge pump(电荷泵),最近出了一种新技术,无线能量传输的技术,顾名思义,无接触充电方式.

网友(2009-12-17):
无线能量传输的技术还在design阶段,遇到很多问题难以解决。。比如说效率低,比如说没有额外电源时的自启动问题。。

网友:
RCC自激震荡变换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