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3G内存。仿真一反射面天线,mesh数超过13万,内存不足退出。怎么办?

楼主(2008-12-08):
我的电脑3G内存。仿真一反射面天线,mesh数超过13万,内存不足退出。怎么办?

楼主:
自己顶啊1111

网友:
虚拟内存设大点看看,或者把mesh数适当降低,你结果需要那么精准?

网友:
这样都可以?这样都可以?这样都可以?这样都可以?

这样都可以?这样都可以?这样都可以?这样都可以?

网友:
改成64位操作系统

网友:
避免用均分mesh网格 在非边缘区域可以降低mesh密度

网友(2009-03-25):
换个软件,用点高频方法就解决了

网友:
现在内存便宜,机器也不贵

网友(2012-05-21):
换64位系统,加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