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 Stability的计算问题

楼主(2008-12-09):
不知道哪位大哥有小信号分析电路稳定性的诀窍啊?

像我分析的这个LDO的电路,化简后分析Stability,要算pole和zero。

Denominator for poles 是一元四次的(好像(C2 Cf Cgd Cout R1 R2 Rf Rout Rz+C2 CfCg Cout R1 R2 Rf Rout Rz+...) S^4+(C2 Cf Cgd Gmp R1 R2 Rf Rout Rz +...)S^3+(...)S^2+...S+...)。

我用Mathematica推出了thansfer function还算出了pole和zero的结果。但是因为公式里的参数都是变量,所以算出来的结果相当大(A4的纸可以到几百页,所以不能确定重要的参数是什么)。因此我觉得那些IEEE的paper里面的pole和zero居然可以被化简得很短小是一个奇迹。

我试过用比较化简的方法找dominant的公式去掉不是很重要的项。比如A*S^4+B*S^3+C*S^2+..., (A=C1C2C3C4R1R2R3R4, B=C1C2C3R1R2R3, C=...) 但是计算量相当的大,而且还要比较参数之间的大小。

因为我还是新手,所以对Rout, Gm, Cgd, Cgs,这些参数的具体大小没有什么概念,所以用公式算的时候也不敢确定自己是不是正确。就像不知道遇到Gm*Rout的时候可不可以直接算成1 ~~,而且老是怕自己漏掉了某些重要的项,或是化简得不够。

我不知道我的方法是不是正确的。希望有过这样经历的大侠提点我一下,超级郁闷中~~

就是这个LDO的paper

网友:
有没有电路啊,贴上来罗。

网友:
顶楼主,几百页?
太牛了!!
其实大致估算了输出阻抗,gm 电容等参数,然后进行简化的!~

网友:
一定要边推边化简 否则是在浪费时间
建议不要考虑衬偏效应,有些管子的沟道长度调制效应也不要考虑!
当然只有熟练理解小信号模型你才能把握哪里该简化哪里不能简化
慢慢来吧

网友(2010-11-21):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我最近也做这个 求助

网友:
这也太复杂了吧

网友:
太强了,其实在实际中做设计时,很多都仅仅是估算,不然太费时间,会加大成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