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GA有10%的板子在用了几个月后不工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2-09):
(1)刚开始没问题,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电流很大(比原来打不少),用万用表量各电压到地电阻,明显变小,只有几欧姆
(2)FPGA 是spartan 3E的1600E
(3) 把FPGA重新焊下来,重新换个新的,又没问题了。

请问是电源问题?(比如电源上电不是单调增加的,上升时间不满足,电源有波动等等,这些会烧毁芯片吗)ESD问题?IO口接外界时接了不合适的电压?

请问还有什么可能,我没想到的?谢谢

网友:
个人认为是IO口负载的问题,长时间不正常工作,芯片烧了!

网友:
确认IO口的负载

在作硬件设计时,需要注意datasheet上关于IO口输出能力的描述,比如4mA;
确认设计中IO口的上拉电阻、LED驱动、驱动光耦等,是否在额定电流输出能力以内;

用红外热成像仪观测整个板子上,热集中部位,可以轻易确定发热情况;

楼主:
多谢两位。看来两位都不认为是电源问题。我会仔细看一下datasheet。

希望这就是root cause

网友:
换ic可以解决,可以初步认为是原来那颗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