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荷泵为什么不能代替所有的电感式DC/DC?

楼主(2008-12-09):
电荷泵为什么不能代替所有的电感式DC/DC? 有什么缺点?谢谢

网友:
电荷泵的电路,带负载能力很弱的

网友:
电荷泵可以升压么??

网友(2009-02-12):
可以升压.适用于小电流的场合.

网友:
同意
主要还是带负载能力的考虑。

网友:
电流太小了

电感的DCDC(34063)带600mA都可以,电荷泵行么?

网友(2009-03-15):
不一样的需求

网友:
估计还是带载不是很强,一般用外接电容,只能达到约100mA不到的电流

网友(2009-07-13):
电荷泵的驱动能力不强!!

网友(2009-08-20):
功率不够,带负载能力不行

网友:
电荷泵带负载能力不行呀!

网友:
能量有限

网友(2012-06-24):
电荷泵的效率很低,和输出电压有关,类似于LDO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