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路选通芯片4051的漂移问题

楼主(2008-12-09):
我发射一个周期脉冲信号,开始的时候,通过4051后的脉冲的位置会逐渐向后漂移,大概3,4分钟后信号才能保持稳定,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人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另外补充一下,漂移的大小大概是0.1个微秒左右

网友:
我用4053没遇到类似的问题

楼主: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我不知道这是芯片本身的问题还是电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
应该和4051无关

楼主:
但是在4051之前的电路信号都没有任何漂移的现象,在4051之后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
这个还没有好好研究过,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