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般用什么方法消除DC offset

楼主(2008-12-09):
连续时域
对于VGA,除了DC servo-loop,还有其它方法吗?chop如何?
对于bandgap,除了chop还有哪些方法,chop的效果又如何?

网友:
俺这次就试了颗CHOP,还没出来呢

网友A(2009-01-13):
什么是chop?哪位解释一下阿。

引用 楼主:
连续时域
对于VGA,除了DC servo-loop,还有其它方法吗?chop如何?
对于bandgap,除了chop还有哪些方法,chop的效果又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chop?哪位解释一下阿。

我也同问,难道是斩波技术?

网友:
JI XIE GUAN ZHU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谢谢楼主问。

网友:
input offset store
output offset store
chop

网友B:
很多利用數位迴路的calibration
chopper 也是可以的

网友:
1. Auto zero
2. Change the differential pair

网友:
Chopper或Auto Zero,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组合使用,这方面可参考J. Huijsing的Paper。

网友C:
连续的话估计chopper比较合适了,AZ离散方面比较容易实现,连续方式电路显得复杂。

网友:
怎么没人解释一下 chopper是怎么回事呢? 真的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续的话估计chopper比较合适了,AZ离散方面比较容易实现,连续方式电路显得复杂。

传上来看看吧 呵呵

网友:
这个得看你的系统设计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利用數位迴路的calibration
chopper 也是可以的

这两种技术比较常用,不过就我比较熟悉的ZERO IF MIXER而言,减小DC OFFSET的关键还是在于做好LO RF两个端口的隔离,预防为主

网友:
chopper不好弄啊

chopper不好搞啊

网友:
chopper在外界能够提供clock的情况下还是很容易实现的
输出需要低通滤波
可能需要注意的就是调制与解调之间最好有一点delay以抵消op自身信号传输的delay
不过对于dc来讲,这个delay也不太需要

网友:
3 methods:
1. Chopper stabilization:
    Advantage:
    a. fully on-chip solution.
    Disadvantage:
    a. LP filter limits the amplifier's bandwidth.
2. Autozeroing:
    Advantage:
    a. fully on-chip ( discrete-time signal ) or almost fully on-chip ( continuous time )
    Disadvantage:
    a. Need large or external cap to store the offset ( continuous time )
3. Trim:
    Advantage:
    a. size is relative smaller than the others.
    Disadvantage:
    a. need extra trim procedure.

网友:
我们现在用的是trim,效果还可以。
chop,我个人觉得最大的缺点是功耗大,不好。

网友(2009-02-19):
目前,主流的实现低失调、低噪声的电路技术主要有:自稳零AZ(autozero)技术、相关双采CDS(Correlated Double Sampling)技术和斩波稳零CHS(Chopper Stabilization)技术。

网友:
这方面我也不懂。

网友(2009-12-09):
正在学习这一点

网友:
只见过chop , 进来学习下

网友:
真是學習到了
感謝上面回答的每位
謝謝拉~

网友:
。。。
DC offset和运放的失调是一个概念吗?!

网友:
dc offset不是由于自混频引起的吗

网友:
这几种技术之间的优缺点是什么?希望高人能指导一下。

网友:
ALLAN的书里有讲。 还有论文。

网友(2010-01-12):
chopper 是不是开关一类的电路啊

网友(2010-03-17):
CDS ,auto zero。chop还可以吧,最后用trimming来调整输出电压和TC也可以

网友(2010-08-04):
收益非浅

网友:
36# zeronet 大虾可以提供一下具体章节和具体论文吗?谢谢~~~

网友:
22# ycj 大虾可以解释一下trim是什么吗?或者能提供相关论文,谢谢大虾~~

网友(2011-04-26):
最近在关注这个,顶一下

网友:
不懂chop是什么技术

网友:
只做过SC的,CDS

网友:
Servoloop High pass will deteriorate the EVM of system, and it has a slowly response! Analog with digital aided DC offset cancellation more appropriate for transceiver!

网友(2011-06-09):
CHOP 到底什么意思啊

网友:
谁有文档 传点上来。。。。。。。。

网友:
跪求详细指导

网友(2011-08-21):
what is the chop?

网友:
这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感谢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see a lot of dc servo for rf tranceiver either in digital or in analog

网友:
回复 楼主:

    CHOPPER DIGITAL CALIBRATION

网友:
如果你bandgap的op作的很好
可以做到2%之內的誤差

网友(2011-11-05):
正在學習~多謝指教

网友: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bandgap 用 Chopper or auto zero
還在實驗中

网友(2012-10-23):
add offset calibration loop~

网友(2014-09-29):
感谢分享,chop很容易滤不干净

网友(2023-02-12):
chop应该是斩波调制技术吧! 一种采用斩波调制的高精度带隙基准源的设计.pdf (342.13 KB , 下载次数: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