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08-12-09):
在中频数字接收机里,下变频时为什么要对AD采样的数据进行IQ两路正交分解?

网友:
demodulation時通常需I, Q兩路訊號
但也不太一定, 看用哪種調變方式
像GFSK就不需要分I, Q也能demod

楼主:
谢谢楼上。
如果后续要做频谱分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