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达人能解答一个关于I2C总线仲裁的问题

楼主(2008-12-09):
该总线说明中有这么一段:

       在串行传输时当重复起始条件或停止条件发送到I2C 总线的时侯仲裁过程仍在进行,如果可能产生这样的情况,有关的主机必须在帧格式相同位置发送这个重复起始条件或停止条件。

也就是说仲裁在不能下面情况之间进行
• 重复起始条件和数据位
• 停止条件和数据位
• 重复起始条件和停止条件
从机不被卷入仲裁过程

请问:
       “相同位置发送这个重复起始条件或停止条件”,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当在串行传输时当重复起始条件或停止条件发送到I2C 总线的时侯应该以何种机制进行仲裁呢?或者这个时候不能仲裁,那该怎么办呢?

楼主:
来个人回答一下吧,谢谢啊

网友(2009-01-09):
请问你已经理解了这个问题吗?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你这个是像赚信元吧!如果你用fpga做个I2C总线的话,你就不难理解这个问题!
因为I2C总线是有总线启动与停止动作的,同时I2C传输一个直接最少要9个SCL始终。
在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当SCL为高时,数据线上的数据是不能做任何变化的(不能改
变逻辑电平)。只要以改变就是停止或启动信号,这样造成从设备要的重新动作。

网友(2014-07-24):
看不明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