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ge pump

楼主(2008-12-09):
当上面或者下面的开关关闭时,弱问一下为什么Vout会经过一个大的跳动呢???

网友:
当上面或者下面的开关关闭时,流入RC串联电路的电流有变化,尽管电流变化不会使电容两侧电压变化,但会使电阻上的压降改变,故Vout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