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让数字寄存器的状态不被ESD打翻

楼主(2008-12-09):
大家好,

如何才能让数字寄存器的状态,

不会被ESD打翻?

十分感谢!

网友:
问一句
为什么ESD会打翻数字寄存器的状态?

楼主:
我们初步分析是因为电源耦合到IC内部,把数字寄存器的状态改变了;

网友A:
是substrate noise的coupling还是ESD问题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substrate noise的coupling还是ESD问题阿?

谢谢你给我们一个新的思路,
以前到还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我们会继续分析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你的问题,如果是ESD起作用的话,那就是说你的器件失效了。但不只是对与特定的寄存器起作用吧,还是好好在研究一下你的电路吧。

你好,谢谢你的关注;

其实我们的IC是一款电阻式触摸屏的IC;

连接到屏上有四个模拟引脚;

我们对屏打ESD,结果在5K时,触摸屏不再工作,必须通过电源上电复位才能让TP-IC正常工作;

TP-IC复位有两种方法:
A,电源上电复位
B,通过CS信号来复位,CS信号是MCU给TP-IC的;但这前提是得让TP送一个中断信号给MCU;
如果TP不能送中断,那么MCU也不会提供CS信号让TP-IC复位

我们的TP-IC要送信号给MCU是通过手触摸屏幕后,才会产生中断;
我们发现TP-IC控制信号(可以控制送模拟信号给MCU,从而产生中断),已经不正常,因为它出现了中间电平;
我们分析认为产生中间电平的原因在于内部数字寄存器被打乱了,出现了线与;
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述清楚

网友:
个人感觉通过ESD的影响还是很小,可能是噪声吧。

网友C:
个人感觉ESD的影响很小,很可能是噪声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ESD的影响很小,很可能是噪声影响。

多谢你的关注,

我们内部准备就这个问题开个讨论会,希望能有所收获

网友:
是有可能,电路在正常工作,ESD电路正常起作用,但在发生ESD时改变了ESD周围区域的REG状态,

网友(2009-12-24):
會不會進入metastable,然後又因為沒有clock持續的進入,造成不正常的準位持續送出.
register如果有clock一直進入的話,應該不會是在中間電平.....

网友:
回复 网友D:
I think ESD and logic are indepand design.
do yu have check all the setup time and hold time are meet your design.
it may cause multistable to let 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