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在.13um工艺里面可以实现5.5V的输入电压

楼主(2008-12-09):
附件中是一个公司的一款Buck DC-DC converter。
在这款产品中的输入电压范围是2.7V~5.5V,所用工艺是0.13um  6LM,  3.3V  IO  MOS  process, DNWELL 。
为什么?

初来咋到,不知道下载文件花不花大家的信币,特此贴上产品的连接地址,如有需要可从此连接中下载。
http://www.cosmiccircuits.com/powerman.htm

网友:
也是奇怪!

网友A:
个人觉得  虽然是.13u的工艺  但是里面部分模块的MOS管子最小线宽不是0.13U 可能比这个大 这些模块的供电电压是5.5v  然后其他低压模块的最小线宽是0.13u ,这样可以节约很多面积 这个需要工艺厂提供相应的模型和设计规则的支持 。

或者 工艺是 0.13u的 但是 5.5V 版的DESIGN RULE  要求MOS管最小L不能是.13U   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  虽然是.13u的工艺  但是里面部分模块的MOS管子最小线宽不是0.13U 可能比这个大 这些模块的供电电压是5.5v  然后其他低压模块的最小线宽是0.13u ,这样可以节约很多面积 这个需要工艺厂提供相应的模型和设计 ...

.13里面不仅仅是薄氧器件咯,有3.3V I/O嘛,肯定有3.3的器件
到5.5V 完全有可能啊,只要不是source/gate drain/gate  的 over stress,就问题不大啊
logic 部分用.13,或者是需要speed的地方用

网友:
  内部有个Bandgap产生较低的电压给.13部分使用,而芯片电源5.5多指给模拟部分使用,模拟部分的width远大于.13

网友:
3.3v的管子  用5.5电源 会影响管子的寿命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里面的数字逻辑部分 如果他电压是5.5V供电的话 那么最小的L也肯定比.13U大   DESIGN RULE会有要求的  华虹.35的 5.5V工艺  里面的所有管子的最小L就是.6U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  虽然是.13u的工艺  但是里面部分模块的MOS管子最小线宽不是0.13U 可能比这个大 这些模块的供电电压是5.5v  然后其他低压模块的最小线宽是0.13u ,这样可以节约很多面积 这个需要工艺厂提供相应的模型和设计 ...

恩 .13只是最小线宽,模拟中用的线宽一般比这个要大
你那里面用到了DNWELL,也就是深n阱,就是用来做高压的耐压管的

网友:
除非有耐5V的高压工艺

楼主:
3.3V的管子是有的,不过3.3V也是不可以长期工作在5V供电电压下的,又因为开关电源有反相器式的连接,所以会有overstress的问题。
除非有耐5V的工艺,否则就会有稳定性问题。
还想问一下,怎样看有没有耐5V的工艺。

网友:
有些工艺提供这样的选择

楼主:
的确!正如ls所说,有些工艺5V的选择,有些没有。

网友:
keep all Vds Vgs < 3.3V by device stacking...

Or use DMOS option for Vds > 3.3V

网友:
0.13um工艺里有3.3V I/O device.
至于5.5V 的输入,只要I/O设计成5.5V tolerance的就可以了。
5.5V 的输入后经过LDO转换成3.3V后,再给内部circuit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