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ro,astro-iu,astrio-rail有什么区别阿

楼主(2008-12-10):
现在有着3个安装包,要三个全部都安装么?

还是只安装一个就可以包含其他两个的功能?
只查到
Astro™ enabled both block and top level place and routing. Astro and Astro IU also performed optimal P&R for bus/pin-to-pin custom wiring and custom/automatic shielding to prevent cross-talk delay. Theses applications also offered advantages in tracing recommended DFM rules, such as wire spreading, and were very helpful to achieve layout editing, such as power line. The Ricoh design team created an original power mesh that perfectly resolved any IR-Drop issue using, Astro-Rail™ to perform the analysis.

Physical optimization, placement and routing, layout editing – Synopsys Astro™
IR drop analysis – Synopsys Astro-Rail™

但是不清楚是否都要安装?望高手能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
astro是APR,astro中有astroIU选项(需要例外的许可文件)我猜需要单独装astroIU,至于功耗分析软件astro-rail肯定要单独装。太菜了。。见笑。

网友(2009-05-21):
eetop 上有Astro下载?在哪里?帮忙找个连接,谢谢啊

网友(2010-06-09):
astro是APR,astro中有astroIU选项(需要例外的许可文件)我猜需要单独装astroIU,至于功耗分析软件astro-rail肯定要单独装。太菜了。。见笑。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去哪儿下载呢?从来没用过这个东西!

网友(2010-07-23):
astro UD 有什么区别

网友:
大家知道那里有Ecounter 的workshop吗

网友(2010-11-02):
真是好东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