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语言

楼主(2008-12-10):
请教各位,一般arm用什么语言来写,我看书上一般都用qt(c+语言),只会c语言可以吗

网友(2009-01-21):
你可以把arm看作是x86芯片。语言是一种抽象,理论上所有的语言都可以在arm上跑。
C,Qt,java都可以在arm上跑。

网友:
在机器里跑的是机器码呀,C还是C++还是汇编是编译器的问题。。。
统一楼上,编译出来都一样

网友:
成为高手后不再计较语言了

真正的高手后是不计较用何种语言的

网友:
c c++还是经典

网友(2009-03-05):
c语言挺好用的,我们实验室都在用

网友:
c/c++
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