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9054 C模式 LA总线问题 请教

楼主(2008-12-10):
请教各位大虾:
在PCI9054的引脚分配中,在C模式下,为何局部总线的地址线为LA2~LA31,而不是从LA0开始,有何特殊意义?

楼主:
自己顶起来,期待大虾的回复。。。。。

网友:
我的理解是因为C模式下必须32位数据总线,则4字节对齐的,你要了A0、A1没用,呵呵

网友:
看手册,有详细介绍

网友(2012-02-27):
9054本地数据总线为32bit,通过字节选择引脚选择读写哪个字节有效,无需最后两位地址线

网友:
32位的总线宽度,A0,A1没有用,如果用8位的总线宽度,那么A0,A1是用LBE0# LBE1#来代替。

网友(2013-08-21):
看7#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