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 片上平面电感模型

楼主(2008-12-10):
大家有没有CMOS 片上平面电感模型仿真库,0.18或者0.13或者其他的都可以。
谢谢了!
学习LC TANK VCO要用。

网友:
自己用VPCD生成一个,电感的模型就可以用schematic看到了

网友:
最好用ASITIC

网友:
复旦大学的几篇博士论文讲这个不错

去他们rfic实验室网站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2010-01-22):
我也是用的asitic

网友(2012-03-28):
其实我也好想知道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学习vco电路,不需要多详细的电感model,很简单的比如理想电感串一个理想电阻就可以了。片上电感Q值一般在12~17,按这个Q值计算电感值和电阻值
给个大概的参考:1nH串一个1ohm的电阻

网友(2018-03-21):
mark电感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