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时钟频率发生,采用pll还是晶振

楼主(2008-12-10):
只要求产生20MHz和40MHz,
是采用单个40MHz的crystal,分频得到20MHz好,
还是做个pll好呢~~~

请大家指教~~~

网友(2012-10-25):
采用PLL后始终质量高些,但成本也上去了

网友:
为什么会觉得pll比晶振质量还好呢?

网友(2013-04-26):
我们的PLL时钟芯片可以同时产生你需要的所有这些频率。请联系我zengergu@longwaysemi.com

网友:
是晶振还是振荡器啊?

网友:
有晶振可以直接采用,‘看成本和面积

网友:
要看你对频率精准度要求多少,如果石英的工艺偏差可以满足,则不需要PLL。

PLL主要是为了做倍频和产生任意分数的频率,但噪声比单个石英振荡器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