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L系统的噪声建模

楼主(2008-12-10):
得到分频器部分的噪声之后,如何将这个噪声转化为相位域的噪声呢? 或者是怎么处理得到分频器在PLL输出端表现出来的相噪声?

网友A:
你应该使用 Cadence SpectreRF 的 noise aware PLL flow methdology.
这个工具可以自动给各个模块分别建模,然后提供TESTBENCH 最后会RUN TRAN 自动提取系统的NOISE  PSD.

如果你有正版的CADENCE 软件 可以让你的公司给CADENCE 询问具体的使用方法或者讲义

楼主:
noise aware PLL flow methdology这个工具在哪里呢?一般的cadence版本都有吗?还是要另外买啊?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使用 Cadence SpectreRF 的 noise aware PLL flow methdology.这个工具可以自动给各个模块分别建模,然后提供TESTBENCH 最后会RUN TRAN 自动提取系统的NOISE  PSD.如果你有正版的CADENCE 软件 可以让你的 ...

网友(2009-11-03):
一般是分别仿真,做好模型,再行为级或者自己用XLS calculator算出来

OUT了,也没听说过 cadence 的 Cadence SpectreRF noise aware PLL flow methdology

网友(2014-09-16):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的这个问题,以及其他关于pll相位噪声仿真的问题解决了吗?最近也在研究这个,希望得到高人指点

网友:
分频器输出的不就是相位噪声吗,我一般仿真出各个模块的噪声,然后ADS建模,里面有现成的噪声模型,你只需代入你的各个模块的噪声值就可以模拟出总的输出相位噪声

网友(2016-04-11):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只用pss+pnoise的方法仿出了VCO的相位噪声,请问其他模块的噪声该怎么仿?也是pss+pnoise吗?具体该怎么设置呢?请您指点一二~

网友(2022-11-09):
一篇文献,可以参考下

PLL 行为级建模-202101.pdf